天逸100a 重启会掉很多驱动

楼主(2010-10-30):
天逸100a
重启会丢失一些驱动(显卡,网卡,pci,主板……)
师傅给我后重启好多次很正常,开始怀疑是电源适配器,师傅那了一个原装的,还是出现那样的问题,排除电源
硬盘用mhdd测过无一个坏道,
师兄说是南桥,我感觉有点牵强,因为网卡,pci,主板丢驱动说是南桥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显卡也会丢我就有点犹豫,最后还是重做南桥现象一样。
最后换我们的硬盘装了个系统就没有在发生了,害的我还去干南桥,哎!不过吃一见长一智,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晒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久事装系统会有很多word啦,pci设备什么的装不上驱动,换硬盘正常

网友:
我觉得说到底 还是系统坏了 从新分区 装系统

网友:
走弯路才会记得清

网友:
这样才记忆深刻

网友:
只要机器能进系统,有任何问题先排除软件

网友:
干完南桥好了吗?

网友:
很多软件测的都不准!要靠自己的经验多想想怎么回事!

网友:
不过 天逸100的机器掉驱动特别是网卡驱动,一般都是南桥虚焊导致,碰到过几台。

网友:
三楼的说的对,今天把它的硬盘重装系统后也没有掉驱动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南桥和硬盘都有可能,一班先换硬盘

网友:
所有硬件设置都在南桥.这是有道理的.不过硬盘坏.要分区才能解决问题,个人认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