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光驱老本本装系统(已弄好,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2010-10-30):
DELL CS 400 无光软 我用IBM T23 装好一个XP系统后把硬盘换入 CS400 提示  NTLDR IS MISSING    装个98换上去又提示 I/O错误       客户机送来的时候还能进系统    现在该这么办 其它机器上能启动的盘,放上去他就是不认
真是急人哪

昨天有客户带了台 DELL CS 500有光驱,那台400有救了,心中一阵暗喜。用500装完系统,直接换到400上,终于搞定
用DELL机器做的系统才能正确识别,估计是不是有什么加密吧

网友:
试一下网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希望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我也遇到过

网友:
用外置光驱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这个有什么难的,换一台电脑再刻过。不要用IBM系列,要是还是不行,就用U盘量产成USB-CDROM,反正以后你一辈子都可以有用的

网友:
提示  NTLDR IS MISSING    这个的XP的引导文件缺失,把硬盘拿下来 到台式看重新ghost一篇, 或者重ghost镜像里提取出“NTLDR” 这个文件放在C盘上就好了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器重新ghost一下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我后来是把硬盘装到IBM的电脑上,把GHOST文件拷到硬盘里,再把C盘做成启动盘(SYS C:),再把硬盘装回去,DOS下GHOST就OK了。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网克。

网友:
老本本不支持 U盘启动 U盘都不支持 能支持外置光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文件没有缺,在IBM上面能正常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支持U盘启动,^_^  我产了个USB CD  USB HDD+   双起动盘, 对他束手无策

网友:
你的硬盘在取下来之后进行过重新分区吗?
1:如果有那么可能是的分区没有进行激活,所以无法引导。可以用PQ diskgen进行激活,
2:如果没有进行分区,那么就可呢是系统文件丢失,你可以把硬盘接到其他机器上看下分区,尤其是第一分区的那些隐藏文件,他们出问题一般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放在台式机上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用你的方法  还是不行   DOS都启动不了   IBM机上试了能启动到DOS   换上去还是提示
NTLDR IS MISSING    这个老本本不会是必须要用他的专用设备吧。

网友:
可以尝试找一个好的IBM的内置光驱装在你的T23里,有的电脑他一定要检测到光驱才能完成安装,别的方法不一定行,但这个方法可以一试!我上次装的一台HP的笔记本就是这样的!希望你成功!

网友:
U盘PE装就行了呗

网友:
y用U盘装啊,或者移动光驱就可以了

网友:
常用方法三种
1.USB外置光驱装系统
2.U盘装系统
3.将硬盘装在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别等装完,GHOST预装完就将硬盘装回机器,在本机上安装

网友:
以上方法,除了网克 我不会网刻 其他的方法都试了 不可以启动

网友:
U盘装吧,不行就把盘挂在别的机子上装··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装进移动硬盘盒再把移动硬盘做成可以启动,记得激活移动硬盘的分区。再把硬盘装回dell的电脑,反正要想办法让电脑启动。实在不行不要用ibm的,换一台试试。

网友:
需要修复下C盘的引导,这个问题我经常见到。

网友:
其实硬盘中有引导文件只是dell的那台电脑认不到,ibm的那台可以认到。

网友:
用GHOST吧,拆出来硬盘用台式机对拷上,对拷完就行,别启动,拆下来放在笔记本上在启动,应该能行。

网友:
硬盘从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以上方法全部都试过了 都不行 U盘装系统
将硬盘装在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别等装完,GHOST预装完就将硬盘装回机器,在本机上安装
装DOS   装PE  WIN98   网刻我不会  好像网刻也要进到DOS才可以用吧
现在已经放弃了,把装有系统的盘放上去 提示引导文件缺失,把有DOS的盘放上去提示 没有系统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先GHOST好,马上拔电源就OK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装过DOS了  ,连DOS都启动不了噢。提示无系统盘

网友:
可以用网络安装,不过笔记本好象和台机bios也不一样

网友:
把xp的安装文件拷贝到硬盘里装啊。

网友:
把你的硬盘装在别的机子上用分区软件做一个DOS引导,再把镜像装到D盘,然后装到机子上,进DOS运行GORST

网友:
检测下硬盘有坏道没有啊,硬盘有坏道也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就是文件丢失,重新安装就可以了。如果觉得放你t23不方便或是因为这个不成功。可以把硬盘装到移动硬盘盒里面,在其他任何电脑里面分区,ghost安装。然后再放回去启动安装。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换个xp版本,或是检查是不是硬盘,内存或是笔记本的硬件问题

网友:
将硬盘装在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别等装完,GHOST预装完就将硬盘装回机器,在本机上安装

只能这样吧!
没有USB。没有网卡,好像没其它办法

网友:
个人认为 : 还是先检测硬盘 如果没有坏道  最好重新分区 在装系统  还有就是 你是本本是不是有两条内存?

网友:
还是网克比较好,不论多老的本本,即使不支持U盘启动,但都支持网络启动

网友:
用usb光驱嘛   要是支持U盘启动那就用优盘装三

网友:
看了那么多 给你个建议 试下吧
先在正常的机器上装好系统 装上maxdos  copy 2-4个镜像
这样在dell机器上开机
应该可以进去 maxdos  当然也可以直接装winpe
这样在本机上恢复系统

我遇到的那个机器是那个牌子的忘记了.
反正不在本机装 进不去系统

给你个思路试试吧

网友:
这种机dell 有自己专用的usb 外置光驱,usb 插头不是正常的

还是用网络启动(NIC) 比较简单又快,没记错boot menu 有 NIC 这项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做个引导

网友:
你有没有检查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啊
   如果还是不行   你就直接硬盘对硬盘 考个系统进去
  应该就OK;咯

网友:
外置光驱可以不啊

网友:
拔硬盘,做一个DOS,然后在安装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你把硬盘放到台式机上克,或是你的硬盘在其他机子上装好系统以后,装个一键还原精灵,在把一个镜像文件放到这个硬盘的其他盘符里,然后你看看都不能使用一键还原,一键还原下系统。如果不行那你就倒霉了。

网友:
进PE装啊!

网友:
拆盘 挂机后 PE下 ghost   ghost完毕后直接关机  装回原机启动   一般不会报错
如果还不行 就在其他机器上ghost完后 装完系统  装个 F11  后  在ghost后 F11备份  再装回原机按 F11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 到别的机器上用GHOST刻下来
   再装回本子上让它装完

网友:
多半是分区没有激活,启动到dos 下,fdisk /mbr

网友:
用U盘做吧 我们公司都是用U盘做基本淘汰光驱了

网友:
U盘做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你把硬盘拆下来   到别的机上去装不是一样吗

网友:
我有办法,这个我装的多,你这样的问题我早解决了,搞不定的Q我116497398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试试你的方法,之前我试过 SYS C:   其他机器上能启动DOS,这台上就是不行。

网友:
如果你的本本不支持USB CD ROM. 那就只有移硬盘做GHOST了, 如果还是不行,再来回复,
有这么多热心帮助,一定可以成功的

网友:
第三种方法可以行得通,我也经常这样装没有光驱和软驱的本本系统的,不过最好要选本本专用的XP Ghost系统。

网友:
对于  哪种硬盘接口  没有接口转换卡  特别东芝,  可以用网刻

网友:
把硬盘接到台式机试吧,我也是那样做的!·

网友:
换块盘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做一便不就ok了

网友:
在BIOS里面第一启动改为硬盘启动

网友F:
拆硬盘下载到台式机。。任你点搞啦!!

网友G:
把硬盘取下来装 用个GHOST纯净版的 ghost 完了就关机再把硬盘上到你的笔记本上 再继续安装系统
顺便还可以测试下硬盘又坏道还可以修复
顺便再看下你的分区是不是又错

网友:
主板支持网卡启动,就直接网克,比你拆硬盘或者U盘量产快多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分区后没有激活。你试试自动分4个区看看。

网友:
用U盘启动安装

网友:
建议楼主把硬盘拆下来,接到台式机上,台式机G一个系统进去,G完后放回本子里,看看行不行,还有,注意更改BIOS启动项,我遇到过一次,最后发现BIOS里第一启动是光驱造成的,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换 到台式上 用ghost放个镜像文件进去进去....关机,把硬盘放到笔记本上 启动就好了。

网友:
有U盘的话先用把U盘坐成USB-HDD做系统
不支持的话就进行网克
再不行就是笨办法 你用到的方法 但是你刚才那个提示应该是引导不对

网友:
用台式机接硬盘试试!看能不能GHOST进去!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器重新ghost,镜像,完了在这台机子上起动,要是不行就看看能不能USB能不能起动

网友(2013-05-25):
现在菜鸟这么多 ,干维修的 谁不知道U盘装 拆机器刻录啊 , 你们真是没见什么世面 ,无知,还是师傅教的好,刻录好镜像以后要在DOS里面设置下C盘启动项再装回本机器,集体怎么弄我忘记了 ,还是徒弟的时候弄过

网友:
U盘安装啊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