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家快帮我看看这个奇怪的联想100A机器吧

楼主(2010-10-30):
朋友拿台联想天迤100A的机器,开机提示硬盘磁道故障,但有时后又可以进系统但特别慢,连开机的声音都很不正常,很卡的那种,换硬盘也是一样,于是就拆机器,直观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试着加焊南桥,完了在就点不亮了,电流跑0.49 装显卡板跑0.81,我没动过别处啊,怎么就不亮了呢,把南桥拆了在装上也是一样,换新南桥也是一样,南桥也没掉点的,各点电压都正常,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一样,CPU供电0.98V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我下步思路,我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可能南桥在高温下坏了。

网友:
换南桥吧,芯片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南桥换了好几个了,装上都是电流0.51检测卡跑00,不装显卡也应该可以跑马的对吗

网友:
请大家快帮我研究下好吗,真的好急啊,给个建议好吗,怎么没人理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