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单桥+754组合 自动掉电

楼主(2010-10-30):
NF4单桥+754的主板 触发开关 马上掉电 但是短接开关不放 主板能跑码 (在线等)
掉电

网友:
能跑码说明供电时钟复位都 正常了,NV的桥空焊也会造成掉电压一下桥看。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路问题啊,跑线看看呗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那 没有见过啊 顶以下啊楼主解决了告诉以下啊

网友:
北桥会不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