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N-DC 开机电流0.7A不动 维修

楼主(2010-10-30):
再来一个
同样是裸板,华硕的A8N 开机电流到0.7A不动,第一反应是CPU没过,首先按时序查CPU复位HT_CPU_RESET#,PG信号HT_CPU_PWRGD这两个信号都已经到了。

我手头没示波器,用万用表测了下片选信号(忘记几V了。一开机就有电压)
根据测试,CPU应该是读BIOS的时候了。可就是不动。换CPU故障依旧。
这时候想到了测主板上的二级电压(线圈电压通过MOS管、保险、贴片电感后的电压)是否都到齐了。发现+3V电压没出来。Q9103没有导通

+3V没电压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短路,另一个是差控制信号。测控制信号0V。顺便测了下旁边的Q9106 Q9101 正常转换出+5VS和+5V 控制极12V,看图纸Q9101和Q9103都受同一个电压控制。断电后二极管档测R9110和R9109,不通,分别测电阻都为0欧。在图纸上这两个电阻应该是直通的,说明主板有断线,飞上,故障排除。
总结:二级电压没到齐可能导致复位和时钟正常,看似跑码,实际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