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图纸,未触发时诊断卡5V灯就亮,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0-30):
845gv-m2,求维修思路,现已经排除IO的问题,已经换了一个,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5VSB是正常的,3。3V待机也正常,为什么5V先出来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Q73 Q75先拆下来,看看5V灯还亮不

网友:
5V双路串路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朋友,现测Q73 Q75在待机时G级有近5V的电压,此电压我感觉应该是0V,该电压由atxok 和slp3_n控制,现atxok为低电平,slp3_n为高电平,slp3_n连接到南桥和IO的73脚,IO的73脚待机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平、只有在触发后变为持续的高电平啊,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有问题或者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网卡接口边上有个小三极管,把那个去掉试试。

网友:
现在测得Q70 q71 ,两个都穿了,可是P沟道的场管太难找了,这个板子先放这了
我在废主板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办哪   找两个4500 只用右边的那一半

网友:
呵呵,多谢指导,我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