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80板怪问题

楼主(2010-10-30):
一块升技KV-80(754)板,上假负载时,CPU供电正常(1.53V),有复位。但是上CPU(闪龙2500)后,CPU没有供电,测试卡复位灯不亮,自己搞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VID组合有没正常,一般都 是电源芯片不良引起。

网友:
谢谢,明天我换了试试看,电源IC是RT9244,RT9602,三相供电。

网友:
感觉应是电源管理IC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