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1ew03 v.b 屏线接口引脚定义

楼主(2010-10-30):
缺屏 手上有2个b141ew04 的想改屏线不知道 屏线接口引脚定义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屏是通用的吧,不用改

网友:
这两个不通用

网友:
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额 要看到屏 才知道 谁没事去记每个屏的 引脚定义啊 你吧接口附近的正反面 拍照传上来吧···

网友:
好 找相机去

网友:
屏是通用,不用改,我早已测试过!

网友:
屏是通用,不用改,我早已测试过!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供电的方向,还有就是你看一下原来的那个屏上是不是有码片

网友:
恩 就是供电和信号不一样啊 要不就是屏线不一样 烧了一个了

网友:
谢谢各位 证实了屏通用

网友:
顺便求一个拆机的 我那个b141ew04 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