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电源通电再断电后两个大电容电量缓慢释放?

楼主(2010-10-30):
一ATX电源,断电后有表量两个250V470uF的电量在每秒1V的下降,不能快速释放,是两个均压电阻的问题还是后面电路的问题?均压电阻刚换上的,开关管也是刚换上的,无5VSB

网友:
两个均压电阻,一般是100K-150K。还有辅助电源部分不工作所以放电就慢。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
如副电源不工作
看看启动电阻有没开路

网友:
因为那两个大电容在开关管没工作的情况下,只在那两个匀压电阻是放电通路,没有了别的放电回路了,由于这两个电阻值比较大,所以放电很慢,你可以用一个小电阻,串一条导线,加快放电,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
后面的电路问题。应该是变压器没有工作。

网友:
全是正解,辅助电路不工作了,怎么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启动电阻在电路的什么位置?我刚开始学维修,电路图看了不少,但对于一些专业名词看不能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个电路图,一般在300V直流到开关管基极。如R002

网友:
放电回路中,主要是那两个高阻值电阻,,所以放电慢,,

网友:
5VSB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放电慢这说明电路没有工作,要检查电路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