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000关屏开关

楼主(2010-10-31):
一台DELL INSPIRON 6000拆掉屏也没有找到合盖关屏的开关。有知道这款机器是怎么控制合盖关闭屏的原理吗?
谢谢!
DELL

网友:
有的机器不是机械开关,是霍尔开关。找个缝衣针看看哪个地方有磁性,对应的地方就是霍尔开关元件

网友:
谢谢楼上,估计这款机器就是你说的那种开关。

网友:
故障原因 ??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