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故障,源于设计不良

楼主(2010-10-31):
接修一台HP DV4(板号LA-4102P),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且高压灯也不亮,据现象估计是显卡输出电路故障或高压板或屏背板故障,开机测屏线处的3V供电无,19v正常,高压开启信号电压无,查图纸得知,3V的开机信号来自显卡,高压开机信号来自于KBC电路,分析得知,显卡开机时会通过I2C电路测试屏的I2C电路来确定有无液晶电路或电路是否正常,然后再通知KBC电路来开启高压电路.明白了原理后,拆下屏线测,发现断线一根,信号恰恰是SDACK,也就是I2C总线中的数据线.后来发现该机的屏轴处的,也就是通过屏线的地方,由于设计不良,空隙太小,长期使用后,屏轴会割伤屏细,导致如屏不亮,白屏,花屏现象,望大家注意. 处理办法是人为扩大通过的空间已绝后患.

网友:
这情况我遇见过。楼主真细心

网友:
hp 520 v3000也有相似问题,不过我没研究的这样透彻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