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无时钟

楼主(2010-10-31):
插入检测卡跑E0 检测内存全部无时钟。测北桥芯片表面一个电容对地短路 是否可以判断北桥坏?

网友:
北桥有可能 坏了,

网友:
你要说出来你的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跑E0,还没到内存。时钟是没有起来的,你个CPU还没工作

网友:
过了C1了。内存一直报警。好像是他自己插内存的时候插反了才这样的 北桥型号是rg82848p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都短路了

网友:
848P北桥阻值0未必坏,按不过内存检修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短路,91,92断线或者短路

网友:
你的主板是INTER还是AMD的芯片组,不同的芯片组上电时序不同,AMD是北桥管理内存,INTER就不一样,按上电时序找

网友:
是Intel的 跑电路没有找到时钟的电感 是不是直接通入北桥了呢?供电没事。CPU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