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机子USB没有用

楼主(2010-10-31):
一台HP520的机子,其它正常,就是USB没有用,BOIS还原了,量USB供电正常,USB数据线,其中一个USB两个信号线对地阻值都是500多,另一个USB其中一线是500多,一根线是900多,请问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一般这两根数据线中间都有保险之类的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900多。南桥坏了。

网友:
阻值不太正常

网友:
你追一下线路  看他跑到那去了   他应该是先经过io在到南桥的

网友:
io也帮南桥管理外围电路

网友:
南桥啥,直接进南桥的,你查对了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问题~~~空焊几率大~~挂的几率应该不大

网友(点评):
估计坏的可能性大,空焊的可能性小,空焊应该是没有阻值的!个人见解

网友:
百分之百是南桥坏了,你换个新的就OK了

网友:
从做南桥。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建议换个南桥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南桥换了,。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了吧  先加焊一下

网友:
肯定是南桥

网友:
先查线路图看看它的线路,是不是外围电容,电阻,MOS管坏了,不要先动南桥,不然,有可能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难道大家都没有人去怀疑5V供电正不正常用吗?

网友:
报换南桥的价格吧。不过只有一个USB不可用的话,也不影响使用呀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楼主可以先重做下南桥,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一台HP520的机子,其它正常,就是USB没有用,BOIS还原了,量USB供电正常,USB数据线,其中一个USB两个信号线对地阻值都是500多,另一个USB其中一线是500多,一根线是900多,请问是不是南桥挂了,
信号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问题~~~空焊几率大~~挂的几率应该不大
王志佳
估计坏的可能性大,空焊的可能性小,空焊应该是没有阻值的!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