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楼主(2010-10-31):
这个本来的时候是CPU无电压,换1987后正常,但现在有个问题是开机第一次待机为0。01触发后为0.3左右掉电,这时待机为0.2,现在触发正常。。求解,有修过的朋友吗?

网友:
换了后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U换了没有,CPU电压问题的,有些U也跟着坏了

网友:
待机的电源电路应该还是有问题。0.2 偏高

网友:
南桥也容易坏哈!!待机电压偏高,看看南桥有没有发烫

网友:
加焊或更换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核心IC

网友:
问题解决了,BIOS电池没上。现在正常了

网友:
EC问题或南桥问题

网友:
不装电池,会掉电!
应该掉了再开就正常开启了

网友:
BIOS 问题,HP不加BIOs电池,会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