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I不开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0-10-31):
WII主机不轻易坏,一般都是软件损坏,但有时操作不当也可能挂掉,不开机灯不亮,这个毛病多数为主板总供电保护电阻烧断,更换或短接即可,如下图红框所示

开机后灯亮但黑屏,这个毛病多数为手柄接收模块损坏或接触不牢所致如下图

不开机灯亮有时玩游戏死机或黑屏,这个毛病多数为闪存芯片虚焊,可以用热风枪加焊即可,其实不用重新做BGA,方法很简单在闪存上放置一个小螺丝帽多放点焊油加焊就可以 如下图红框所示为闪存芯片

以上为WII主机不开机的常见故障

网友:
本栏目怎么这么冷清啊

网友:
就是交流的人太少了

网友:
你这是硬件方面的黑屏~~其实大多时候很多都是软件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