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电压偏高

楼主(2010-10-31):
最近修好几个液晶的电源,都是输出偏高,12v一下子变成38v   5v变成8v 光耦,431,芯片 都换过就是没反应现在不知道该咋修,望各位大侠出手!!!

网友:
换整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
换一个芯片的那个电容。

网友:
详细的跑下电路~~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跑一下电路,看哪里的电压不对的,就更换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