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D-NVS110MT-N-A3是否可以代换QD-NVS-110M-N-A3

楼主(2010-10-31):
请问QD-NVS110MT-N-A3是否可以代换QD-NVS-110M-N-A3
知道QD-NVS-110MT-N-A3可以代换QD-NVS-110M-N-A3   QD-NVS110MT-N-A3可以代换7200  7300  7400
希望有试过的朋友说一下
谢谢各位 本人以证实的确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没问题

网友:
都可以代换,每个都可以相互代换的

网友:
   能代换。咱试过。

网友:
QD-NVS110MT-N-A3是QD-NVS-110M-N-A3
的改良版本,当然可以代

网友:
MT是改良版本的,M是有缺陷的芯片,两者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