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不触发即掉电!

楼主(2010-10-31):
这机器看起来还是很新的.配置也很高.接机的时候客户说昨晚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不开机了.什么也没以动.只有插上适配器的时候LED能亮.但不触发.拆机后测了TPS51120的各项引脚供电如下(没有标上的其它引脚均无电压):

2      4.95V
3      4.95V
4      1.98V
6      4.95V
7      4.95V
9      19.25V
10     4.95V
13     4.95V
18     4.95V
19     3.28V
20     4.95V
21     4.95V
22     19.25V
23     4.95V
28     1.8-2.5V

网友:
有哪位大哥可以分析下故障原因吗?

网友:
芯片没有 工作啊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芯片本身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