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2621 屏参跳冒定义

楼主(2010-10-31):
科2621 屏参跳冒定义和烧录方法2621 屏参跳冒定义跳冒                屏型号   5-6               1024*768   single  6 bit   3-4               1024*768   single  8 bit    1-2               1280*1024  dual    8 bit   3-4&5-6           800*600    single  6 bit   1-2&3-4           1280*768   single  8 bit    1-2&5-6           1400*1050  dual    6 bit   1-2&3-4&5-6       1024*768   dual    6 bit对特别的屏的烧录方法:1、接上驱动板GM2621。含按键板(OSD)信号线(VGA线)可以不接屏,VGA接到分频器让驱动板有信号。2、对驱动板上电。开机。按件板的灯亮。关机。接上升级线。3、计算机打开GProbe。开机,对驱动板就可以写入对应的屏参了。4、写入完毕后,断电,去掉驱动板上的选择屏参的跳冒,上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