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断电后进系统打开盘符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0-10-31):
硬盘突然断电后进系统打开盘符提示格式化,请问里面资料要怎么能取出呢?
请各位指点,在此先谢过各位。。。

资料不重要,客户不修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DBR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DBR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试试deskgen最新版说不定有希望

网友:
硬盘DBR出问题了(DOS启动)

网友:
用分区表医生 修复一下看看有没有用了,

网友:
用易我分区表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