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5A短路问题

楼主(2010-10-31):
R50E 背面有点进水,5A短路,CPU供电处有进水,电容都腐蚀了 ,洗板水清理过后,测量CPU 高管击穿,更换后不短路了,但在加电的时候 ,瞬间电流表卡卡的响,更换了CPU供电芯片,ADP3205以及2个附小芯片(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问题解决。开机一下午没问题,OK

网友:
高管供电应该是16V和5V短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