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触摸板,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0-10-31):
SONY CR23触摸板的问题:今天看了一台sony vgn-cr23的本子,用本子本身的喇叭声音正常,但插耳机声音沙哑不正常,结果插下来看了一下,再装上去,发现声音没好,触摸板又不灵了,晕了,绝望中。。。。现在求助各位大师,看哪里出现问题了
触摸板

网友:
机器没装好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

网友:
先下载触摸板,声卡,和芯片组官方驱动试下,不行再装好一下和考虑南桥。

网友:
检查触摸板排线,看看耳机接口是否坏掉

网友:
安装肯定没有问题,耳机接口部分看了看,也是好的,不知还有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的,现在触摸板是一点都不灵

网友:
试试 声卡芯片,,。。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晕没拆过就拆别人的电脑,做人还是要有点责任心的好

网友:
大哥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拆过呢,只不过这次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