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A840 灯闪

楼主(2010-10-31):
前两天接到一台 VOSTRO A840
故障是加电电流到0.5几的时候掉电
拆开机器 发现+3.3V_RUN这个对地短路
费了杀猪的劲找到北桥背面的一个小电容短路 拆下短路的小电容 换一个大小一样的电容上去 3.3V_RUN短路问题搞好
然后就是加电测试了一下 本以为就可以好了
可是加电后 虽不掉电了 但机器面板上的 三个指示灯 两个在一闪一闪的 类似9 和方向下的标记的灯
电流上的0.6几
怀疑是没有过内存 但换了个内存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之前那个短路的电容是在北桥下面 现在想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呀导致不过内存呀?
大家分析分析呀 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好了 接上屏电流一上去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