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无CPU电压

楼主(2010-10-31):
昨天取了NEC电容后,安了几个小电容上去,居然没有CPU工作电压了,CPU供电芯片ADP3208,求3208的工作条件

网友:
2脚无PWRGD电压

网友:
求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
供电,时钟,好信号,复位,你查图纸看一下!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焊接有没有问题,下个图纸跑跑电路

网友:
我是新手,图纸还看不懂,大师们能不能讲明白点。
我现在测到VCCP只有1。05V,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还有控制VCCP输出的芯片没有VCCP-PG输出

网友:
我现在测到VCCP只有1。05V,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还有控制VCCP输出的芯片没有VCCP-PG输出.1.05伏电压是对的。可能就是这个电源好信号没有造成的无CPU供电。很多机子的CPU供电开启信号就是它提供的

网友:
CPU供电的条件是:
H-VID(O:6)                有两个脚有1。05V
PWRGOOD-3                  没找到这个位置
PSI                                 1。05V
PM-DPRSCPVR               0V
VR-PWRGD                     0V
请指点一下

网友:
查了半天也没查出问题,不是到CPU座子就是到桥,没头绪了,求大师们帮我看一下是哪里不对,先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