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IO芯片是否能够代换?

楼主(2010-10-31):
F71872跟F71882是否能够代换?
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最好是找相同的

网友:
找个PDF看看,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你没说清楚是哪个代换哪个呀??

网友:
71872能否代换71882

网友:
不可以定义不一样

网友:
有这个空 换是试试就完了,再说我没成功过

网友:
不能代换两个脚位上不一样

网友:
71882跟71883可以代换啊,我试过

网友:
不可以的啊 引脚定义都不一样肯定不行单

网友:
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