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 845GV 不触发

楼主(2010-10-31):
至达 845GV 不触发  点开机排针  触发一下 马上掉电
开机排针 5V     通过上拉电阻 接到5VSB
I/O 83627HF-AW    跑线路 不连开机排针 和ATX 绿线 应该是南桥 开机
南桥晶振 电压 待机时:0.28  0.23 电压 感觉不太对  换过晶振 和 谐振电容  还是一样是这个电压
RSMRST 待机时 3.3V
待机时  测量南桥 周围 电容有 5V 3.3 1.5V
原来是 有时不触发 有时触发   ,能触发的时候 使用一切正常
求高手指点思路  (最近碰到过好几个不开机的 都没修上  头疼)

网友:
能触发的时候南桥晶振电压是多少
有可能是南桥不稳定啊。

网友:
你应该看一5 V和3V对地值,我想应该是短路保护引起的断电

网友:
强行 上电 是可以的  不是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有时不触发 有时触发   ,能触发的时候 使用一切正常。应该是某个元件或桥空焊。

网友:
学习时,觉得天下无板不可以修,真正修起来,才觉不能修的板太多了。哎,看来是努力不够哦。

网友:
查一下S3信号,应该是S3信号不能持续而导致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