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管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楼主(2010-10-31):
公司是我亲戚开的,由于第一次做网管,公司电脑有35台,平时应该做哪些事情,每台电脑维护应该这样做,路由器是TL-R478+平时怎么设置某些电脑可以上网,某些电脑限制上网流量,某些电脑流量要分配最大的,都应该怎样操作,路由器设置之类的方法,还有就是网管应该每天做什么事情呢
路由器
电脑
电脑维护

网友:
流量一般可以通过路由器设置的,还有就是电脑的一些软件安装,使用,维护。网管的组装管理,办公设备的维护等,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但不知你那个里面有没有服务器的,要有的话,还得好好管理服务器的

网友:
没啥的,自己用的主机管理好,常用的杀毒软件等等电脑里一份,U盘或移动硬盘复制一份,其它所有的电脑找时间整理一次,摸摸底有几种配置,系统情况等做一个记录,每台电脑做一键备份,备份好的镜像复制一份到自己的电脑或移动硬盘上,不一定要所有的,配置一样的选一个就可以了,多补充网络知识,这个去网管论坛或网吧之家里面有很多。
公司的电脑一般都共享打印机,共享打印机的电脑把360卸载掉,免的它老关闭来宾用户搞的不能打印。
网络分流这个要具体看路由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以上是我的一些经验心得

网友:
小公司的网管没什么的,一般是调好路由,让下面的机子能上网,系统坏了就装一下系统,共享打印机之类的!

网友:
478+路由器搞怕了,有时候设了限速,慢S了,不知为什么,有时候又正常!好不稳定的
你设成某些电脑不给上网就OK了!上网的机器叫他们不要看电影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