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AS M2V内存时钟有两个

楼主(2010-10-31):
此主板上电挡D5,阻值卡测时钟有两个正常应该有四个吧。。。。

网友:
正常有6个,打错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和U座虚焊造成的。。。。

网友:
不像是u座的问题,应该是北桥或bios吧,D5CPU以过

网友:
内存方面吧,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内存的时钟有些我们就测不到,要用波波看波形才能判断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