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陶瓷发热芯和铁皮的能不能通用。

楼主(2010-10-31):
刚开始是个陶瓷的发热芯,后来找了个铁皮的,换上之后过会烙铁头子就发红了。

网友:
接线好象不一样

网友:
估计你的陶瓷的发热芯是1321,而铁皮的发热芯是1322。

网友:
从哪里看呀,我咋撒都么看见啊 ...那要怎么解决呢?.帮忙

网友:
首先可以确定温度失控了,要重点检查热电偶是否开路,一般的在常温下
不超过2欧姆,甚至为0欧姆是正常的。如正常就要检查热电偶的接线是否正确,如ok那就要怀疑你换的芯子和你的控制电路不匹配了。

网友:
什么样的铁皮发热芯,我还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