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图中的fr155参数多少

楼主(2010-10-31):
看到电源电路图中的二级管fr155,不知道代表参数多少?拆下开光管,在路测量量二级管阻值都为0,并且连接在开光管两个端,这样不会短路吗?

网友:
那是保护用的二极管,和一般的二极管没什么差异,用一般500V2A以上的整流管代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开关管的反向电压保护,要用高频的二极管,不能用工频的整流管
FR155是1.5A500V

网友:
这个是开关管的反向电压保护,要用高频的二极管,不能用工频的整流管代用。
FR155是1.5A500V高频快速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