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P台式机主板报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除?

楼主(2010-10-31):
“ERROR;SYSTEM FAN HAS FATLED,SERVICE DC TO PREBEHT DANAGE TO THE SYSTEM DRESS<F2>TO COHTINAE.”
进BIOS必须先按F1再按F2才行,单独按F2进系统都正常。只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2才能进系统,CPU风扇也换了,请各位高手支招如何才能解除这个“错误”

网友:
一块HP台式机主板开机报错?

“ERROR;SYSTEM FAN HAS FATLED,SERVICE DC TO PREBEHT DANAGE TO THE SYSTEM DRESS<F2>TO COHTINAE.”
进BIOS必须先按F1再按F2才行,单独按F2进系统都正常。只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2才能进系统,CPU风扇也换了,请各位高手支招如何才能解除这个“错误”

网友:
BIOS设定下,保存,不行换后备电池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看看

网友:
我放过电了,测量BIOS的电池电压也正常。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
没检测到风扇转速,有些机器要用原装风扇才行

网友:
换4pin的CPU风扇  ,BIOS看有没有关于CPU风扇的设置选项 ,设置下

网友:
此主板有两个风扇接口,一个四针的为CPU风扇,一个为”SYSTEM  FAN“三针。就是因为这个三针的风扇没有接才导致了风扇错误需要按F2才可以,加上一个三针的风扇问题就解决了。
感谢各位的回贴。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遇过这样问题

网友:
把U 的风扇插到CPU_FAN的上面,就会好的

网友(2011-10-07):
日啊!!!我遇到的hp 风扇报错  把白色的风扇线 重新拔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