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求教!【已解决】

楼主(2010-10-31):
明基  型号q7T4 产品名称: FP71G+
症状:正常显示,过几秒一黑,显示BENQ图标二次后又正常显示。反复。
更换过2次电源板后,都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老毛病又犯了。快崩溃了,日

问题解决了:加焊每个按键的焊点,OK。

注:汗,用一天返修。直接把按键板卸掉,短接开机线,解决了。

网友:
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不要老换电源板好不好,查高压部分,测灯管啊

网友:
  换了两次电源肯定是别的地方引起的啊~

网友(点评):
兄台,你这回答等于没回答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问题啊,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
还是换按键吧?

网友:
明基的 不是按键    就是虚汗      前提能亮的情况下  亮一就灭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加焊后故障消失了

网友:
按键板  常常  被我们忽视··

网友:
肯定得反回来到,BENQ按键容易出问题,有的漏电,有的干脆就短路了,这机器高压板升压电容虚焊,造成对管三极管坏,T801 802也得补

网友:
BENQ按键容易出问题,把按键全部换了。再看看高压是否有虚焊,有虚焊的补一下就OK了!!

网友:
加焊不一定有用,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这是明基的通病,用时间长了高压包的焊点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给说 换按键的朋友加分!
你等着返修吧。

网友(点评):
果然返修了,才用了一天!汗,直接把按键板卸掉,短接开机线,OK。

网友:
刚遇到这一款加电不显示,我是液晶远程第一期的学员,目前的水平还不足以独立维修液晶显示器,只好给别人修了,结果人家告诉我要换灯管两个,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