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WG769F 发出超大的吱吱声??(已解决)

楼主(2010-10-31):
情况是这样的,,,客户拿来说指示灯不停的闪啊闪,然后什么反映也没有了!!!我接下来看,,指示灯为黄色不停的闪啊。估计是行管烧了!!!我打开一看果然是行管烧了。。。
在更换行管前我把其他地方的管都测了,没发现异常!!!我就把行管装上!!!
装上一通电,就发出好大声的吱叫!!!!这个声音太大了,小弟不敢通电太久,一下子我就关掉电!!!!所以不知道是那里发出来的!!!我怀疑是高压包发出来的。。高压包坏了,导致行管也烧了!!!所以请问大家,,怎么断开高压包那一个脚,再通电,这样不叫的话就是高压包坏了!!请问是断开那一个脚呢???谢谢!!!!!

网友:
不知道包的什么脚为供电脚的话,就取下行管通电。不过这时通电的时间不能过长。否则会损坏二次电源的开关管。
如果你能确认听到的声音是从包发出来的,那包坏的可能性很大,很大。

网友:
应该是把高压包的供电脚断开不响了应该是高压包坏,其实听声音如果是高压包发出的一般都 是它坏。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包的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高压包挂了

网友:
高压包的型号是FWK0030 730-302-770VC-2
  上网查了一下,脚位为这样,不知道正不正确:1脚接行管  2脚接阻尼管  3脚接B+  45脚空  6脚接300V供动态聚焦   7脚接ABL  8脚接地  9脚接G1  10脚接取样

请问是断开那个脚呢。。那个是脚是供电??

网友:
我把高压包拆了下来了!!!然后去量,(1脚,2脚,3脚)相通。(4脚,5脚,6脚,8脚,9脚,10脚)相通。。。不知是否正常!!!!请指教???

网友:
包的通断是正常的,高压包只量脚通断是判断不出的,3脚为供电脚。

网友:
谢谢大家!!!最后不管这么多买了一个高压包装上OK!!一切正常!!但是还是对高压包的好坏判断还是不会啊!!!!!!!请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只是磁芯坏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这个是包里面的高压二极管坏了 用数字表不好测量

网友(点评):
有根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量不出来,只能用一个去代换试一下咯!就是怕买了新高压包结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麻烦了。又不能退啊。。。一个包要30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仙说的对,原因自己上网搜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扣我分,你说磁芯开裂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包里面的高压二极管坏了 用数字表不好测量

曾经解剖过几个坏包

网友:
这包,如果二极管坏的话,只是开机烧行管,它应该不会出现啸叫声,希望楼主查查看是不是磁芯开裂,或者间隙增大了……等待结贴……也期待答案

网友:
还有如果只是砸间短路,啸叫声到可能有,但不会太大,除非你的磁芯松动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场集成块旁边的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我也碰过类似问题,换了高压包,还是没用,后来才发现是二极管坏了,好像是正负阻值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