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0 PLUS 不上电

楼主(2010-10-31):
如题 接口电源都是没问题的,开关按键有3.3V,不上电。电源接口附近有2198的MOS管被拆掉了,这样的板子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楼主不要上来就问有没有通病,是不是没有通病修不了机子啊,要多学会找份图纸分析信号。

网友:
把缺少的件补全再看看

网友:
有,是主板都有通病,会坏。呵呵。
既然开关脚有电压,不上电,那就看看待机电压都齐了没。
像这种上下管都拆了的,可能上家弄过上级芯片,你可以看看

网友:
查吧,没那么多通病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问有没有什么通病 难道你只会修通病吗 那进水了 摔坏了 也可以说是通病了  哈哈

网友:
二修的板子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以上老师们的话,我也能学到一些东西,还有请问一下2198 MOS管,脚位图谁有?2195 MOS管可以代替吗?

网友:
下一份图纸,看看是p沟道还是n沟道mos管,找同类mos管代替就行。关键先量量后期有没有短路,估计一定是短路

网友:
只要沟道一样,一吧般都可以

网友:
都通病了,这机器还能到你手上?

网友:
不把少了的零件补上就想上电呀

网友:
进来了2198 补上, 这面是好的,但是背面的2195部分,就全部短路了,全都拆下来,还是短路,最后把电源IC SC452换掉,就不短路了。但是装上CPU 还是不上电 没动静。

网友:
原来就这样修好了,裸板只有几个LED指示灯闪了几下,装上机壳,漂亮的开机了,原来是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