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BF 花屏

楼主(2010-10-31):
新手没碰到过 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程序,  屏线,接口   主控IC

网友:
先将屏线清理一下再试机看是否问题得以解决,或将一级芯片和二级芯片加焊看是否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用块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了。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问题处理好,原来是屏线的接口处有氧化 用橡皮一擦搞定  等会拷机试一下

网友:
这个绝对是屏线的问题。建议清理下屏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