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烧保险 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31):
此电源是风扇不转造成的烧保险,测量两极阻值无穷大,测4个二极管 没问题,拆下两个大电解,其中一个坏了,测2个13007   1 3脚短路   于是找了一个旧电源拆下两个大电容,13007 换上 《 这个旧电源是好的P3 电源 》, 装好再测两极阻值为10欧 , 上保险 结果通电还是烧保险,请问前辈们还检查哪里?谢谢

网友:
2极电阻10欧你也敢上电,正常一般是几十千欧吧
查高压整流电路

网友:
4个二极管 都是好的 ,大电解电容新换的

网友:
恭喜你,你换上的13007又挂了。。。。。。。。

网友:
13007为什么会挂呢《(⊙o⊙)?

网友:
因为周边有故障,其结果是把13007处在开通状态。13007三极管是能承受在关断状态的600V电压,但不能承受在开通状态很短的时间内的一直开通(开关频率在几百K吧一般,我也忘了具体是多少,由频率换算一下时间就知道是非常短的时间内),几欧阻值和300伏在持续时间内不关短断,电流生产的热量几乎全部在开关管上,不挂都没道理

网友:
不想在烧管子就应该确保在开关电路上的每个元件都是完好的。不能确保的,也至少保证220V交流两端等效电阻为上几十千欧以上吧,高压直流部分两端等效电阻也应该在这数值,实在不确定的话或着懒得管其他电路的话,也至少在保险处串个灯泡

网友:
并没有说明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用万用表在高压整流到开关管这段,查造成低阻的原因啊

网友:
你说的两极是电源插头的两极吗?那里怎么会只有10欧的电阻呢?
四只整流管没有坏,只是300V滤波电容坏了一个,那很有可能是受了高电压大电流的袭击,整流管前面有没有压敏电阻?故障应该就在整流前面。

网友:
压敏电阻怎样测量其好坏呢? 前面有两个

网友:
测量压敏电阻电阻几乎为无穷大,在线测的话,因为压敏电阻两端是与均压电阻并联,所以阻值显示为其中的一个均压电阻阻值,(均匀电阻范围在100K到1M),如果压敏电阻是坏的,一般阻值几乎为零

网友:
把 4个整流二极管  换掉   又换了 2个13007   重新测试  电源两脚电阻为 1400欧  但我还没敢上电 呢 ,我怕又爆保险管

网友:
先把两个电容取下不装看咋样,不烧的话就把四个整流二极管全换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上保险,在保险两端串100W的灯泡

网友:
这次通电没有烧保险    papa响了两声   不知道烧哪里  只知道13007又挂了
我晕     这电源卖掉 10块钱

网友:
不要上保险,在保险两端串100W的灯泡

你咋就不听呢?

网友:
亏了,烧几次管子就不止10块了,为什么不在电源进线侧串联个100W的灯泡呢

网友:
啪啪响是电容在放炮了

网友:
太汗人了

网友:
看楼主修电源都不是搞维修的,简直是乱搞一通。

网友:
呵呵
新手 都这样
我也是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