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9宽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0-10-31):
如题:这台19宽屏显示器,插电亮一下飞利蒲的标,后显示一下桌面就黑屏了,换了整个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还是不行。驱动板也把12V的电容换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查一下灯管吧 可能灯管有坏掉

网友:
每个灯管都测过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刷下MCU,不行就换MCU

网友:
我觉得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试试吧!

网友:
你是通过外接高压板测的灯管 还是有拆出来看过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要拆下来才能看到,外接测不出来的

网友:
有时候灯管小有问题时,外接高压板测不出来,只有把灯管全换,或直接去保护

网友:
灯管的接线头烧断了,有几款飞利蒲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搞过n台了 飞利浦的 aoc代工的是不是 把灯管2头都重新焊接一下用热缩套管包好就ok

网友:
应该是灯管   要么就是mcu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还用说吗人家一体板换过了,除了灯管之外就剩下驱动板了,难道屏也会引起一闪吗?

网友:
飞利普这机器,屏灯管坏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你看看通电   是灯管不亮  还是  没图像啊···没灯管  旧时高压部分  和灯管了    慢慢排除···

网友:
你量一下5V和12V都正常吗?像你这情况,灯管的问题可能性很大,你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灯管问题应该,有的你如果只用灯管测试工具,是测不标准的。也可以改一个通用高压板用双灯的,这样还能排除下灯管一两根坏的可能且稳定

网友:
看看按钮和排线

网友:
试灯管,电源板再换一块,或用高压条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