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把屏弄坏了我改怎么办??

楼主(2010-10-31):
今天一个顾客,。送来一台显示器
当面检测:屏幕出现图像后,红的很,3秒后黑了
判断灯管的事
用了20分钟换完灯管。
结果装起来一看,我晕,屏线断了5根

***
我经过努力
*****
今天终于弄坏了个19寸屏
************
排线弄断了
*********
终于可以赔顾客了

赔400元,我儿子1个月不用喝奶粉了,得喝稀饭了。。。

洪泽蓝快 -2 虐待你儿子?!该打!我也有儿子

网友(点评):
你的过错该你承担,别让你儿子承担!儿子的奶粉照样喝,该你喝一年的稀饭!~~

网友(点评):
等着你老婆的鞭子

网友:
别无选择 只有用专业的设备更换软排线 换灯管风险很大

网友:
比较麻烦啊,试试飞个线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接上试试看后果什么样?
看来以后换灯管除了小心,价格也要报上去才行

网友:
能咋办! 看看能不能不花钱把客户忽悠走   不能就自己负责了

网友:
换灯管很危险,我都搞坏两块屏了!无奈啊!

网友:
我在广州的时候,金桥电脑城可以压屏,很便宜。看看你旁边有没有大的电脑城。

网友:
只有换屏了???

网友:
自认了吧。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
我们这边。连有亮道道都修不了

谈何换排线

网友(点评):
你真该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能不能飞线,怎么可能可以飞得了

网友:
刮去塑料层,飞线,以前把笔记的触摸板线弄断了,飞线,OK

网友(点评):
飞线?你怎么不试试看?别站着说话不腰痛!就是用显微镜放大了也没法飞的!

网友A:
前提有没有把报价整高点,如果没有,试着飞线,如果还不行,就节哀顺便赔钱或者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有没有把报价整高点,如果没有,试着飞线,如果还不行,就节哀顺便赔钱或者忽悠了

我们这换灯管在60元,对顾客的

飞线?一头可以到线路板上。但是另一头,可是就进屏里面了啊

忽悠的话,人家拿来,还能出图像3秒能,我砸说啊

网友:
用刀把排线刮开,然后烙铁,漆包线飞线试下,

网友(点评):
看清楚那排线了再说飞线的活。

网友:
目前还没机会遇到灯管坏的.只修 高压电源板的多.看到楼主这样.以后遇到灯管坏的.先让同行修我旁边看看先.要不真不敢自己先动手了.

网友:
只有换屏了,节哀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专用设备 根本无法维修,,,看来你要赔了,,

网友:
挂开接线看看 不行报废吧 我小弟上次搞坏了一个19w的就显示时间那里压坏了一点  买了一个新屏 给人家 收费150

网友:
拆屏一定要小心。另外说价格是要和客户说好,价格高的话风险自已承担。如果价格低就要客户承担一定的风险了。

网友:
我经过努力
今天终于弄坏了个19寸屏
排线弄断了
终于可以赔顾客了

网友:
这个可以飞线修起来的

网友:
为了自己的口袋也要试试飞线

网友:
以定要小心,我也弄坏了几块了。换的好好的,只是没有装好,屏是很脆弱的。

网友:
只有以后你自己小心点了,我以前也弄坏过一个,不过还好把客户忽悠过去了;从那以后换灯管,我都倍加小心!

网友:
就算有人压屏也不一定成功!

网友:
把坏屏留着把坏的那个屏线断开那几根直接飞线 ,焊功一定要好哦要 不然越搞越坏。

网友:
哎,我是换灯管好了装屏不小心给碰破了,没办法给客户换了一个二手显示器。说了很多好话打发走。

网友:
呵呵,开始弄换灯管的时候也是这样,常把屏弄坏.换灯管的时候一定得仔细与认真.

网友:
换灯管最少100元,低了就不好了!

网友:
   能买到屏线的 ····压上去   有那种压屏线的 烙铁头··淘宝有卖··

网友:
换灯管别当面换,也别说灯管问题,编个理由把他直走,就是屏线坏了,弄好说不能修,就说屏烧了,就完了,一推拉到

网友:
我也在换灯管的时候坏了个屏,都是太着急了,不过自己没有赔,老板给赔了,以后换灯管只有把价格报上了,这样才可以,价格太低有个意外就只有自己赔了!

网友:
换灯管是一门技术活,要细心+小心!
对技术,我就不说了,上面的朋友说了很多;
对维修,我就说一点:一般19寸的应该有4个灯管,在实际维修中,不可能都损坏(损坏2个灯管以上的概率很低),我们可以采取折中的办法,只用2个灯管,这样可以避免换灯管。对我们的风险就小很多。

网友(点评):
你说的只不过是"一般"而已,前两天刚接了个19的屏,开机闪了下就黑了,直接用灯管测,发现4根灯管全部老化!

网友:
飞线试试,不一定 不能修
如果在根上断了的话,得要专业的设备压屏
但中间断的应该能飞线

网友:
没办法,能能赔了,下回注意点吧,另外换灯管真得报高价,因为有风险。

网友:
飞线看下哦。 不行 只有换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郑州电子大厦有好几家都购置了修屏的机器,你可以提着屏去试试,中间有暗线的,修好过几块,价格一般为一百多块钱,基本上也划算。

网友:
楼主应该试一下飞线呀, ,  只要是屏没有破裂,  ,
   换灯管可真的是个很须要细致的活,    我的一个同事就换坏了两块屏了,    现在我们这要换灯管的,  都是我一个人来做,   ,   呵呵,  换一个有时得要一个钟呢,  不敢马虎,

网友:
没有必要赔吧,只要把故障恢复,开机亮一下就灭,也看不到有亮线就可以了,只说修不好了

网友:
好象是3  跟线吧    用心点可以接回来的, 但是要 小心扩大化

网友:
哎  悲剧呀 下次细心点 不要难过了 估计你要失眠了 呵呵 放开点  下次赚回来

网友:
下次小心点了   要不然你儿子稀饭都没有吃了      换灯管一定要绝缘好

网友:
这个正常.我以前常搞坏.要胆大心细..下次小心就行.

网友:
想成为专家这个过程必须走,就当交学费了,有几个医生称得上专家的没看死过人?

网友:
应该有办法搞的

网友:
用特细的烙铁飞下线试试     实在不行  找压屏的啊 换个屏板   压个屏才100 块钱啊
    现在的 客户也贱的很   提前把风险给他说好   要不就报价高点

网友:
60块还要担风险?我看LZ你的收费方式要改了,多收点,给儿子买奶粉也好啊,我以前也和你一样,收费很低的,到结婚后才知道以前好傻,现在收费提上去了,客户反而更多,哈哈,从现在开始提高收费吧,多赚点钱,要不对不起老婆儿子!

网友:
这个只有压莫机可以搞, 有专业设备搞,  50块   深圳很多地方都可以搞,

网友:
我还没换坏过,只是换的灯管亮度不太均匀。

网友:
查出灯管问题,要把这样的风险转给客户,说明在先

网友:
60元就换灯管,楼主的价也太低了吧.而且风险也没说明.
我换灯管至少180元,少了不换.
以免冒这个风险.

网友:
你们那价格太便宜了吧,对顾客的收60?
我们这给电脑公司的价都是70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嘛,总结下经验争取以后不要再搞坏哈

网友:
换灯管正的要大胆心细

网友:
修前跟客户说明 换灯管有危险 万一出了问题 损失也只有客户承担 不行就不修

网友:
您老终于成功弄坏了!!!灯管我还不敢换。。风险太大了

网友:
倒霉的时候只能认了

网友:
那就只能是节哀顺变了······下次换灯管的话就要报高价咯···

网友:
  貌似我还没弄坏过。  看来我得继续努力。 争取今年弄坏一个。  努力中~~~

网友:
失败总是难免的最起码你没有把屏直接压坏,换灯管风险很高的,要注意报价!!

网友:
呵呵我也弄坏过一个
不管了
由老板去和客户说
晕呀

网友:
留着努力修复吧。

网友:
飞线的可能性不大,线太细啦

网友:
基地有压屏线的工具 ,你可以买个回去试试

网友:
估计个人是处理不了了,发广州深圳还是可以修好的。赔不了多少钱

网友:
换灯管少100就别换

网友:
大哥 认了吧 赔钱不如给他个显示器 这就看你的忽悠了 给他个显示器 旧的你自己留着 还等拆件卖个钱 赔钱就真是陪了 我换灯管弄坏个 屏 右下角挤压的 不过认识 也没有要钱就过去了 以后一定要小心了!

网友:
只说线坏,没有说屏怎么坏,是线造成屏坏?我是新手

网友:
飞线?都说飞线,前提你们能不能看清是哪根线再说?再说用那个什么设备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的压?
都站着说话不闲腰痛······
  本人是新手修显示器的技术不怎么样,但是换过两个屏的灯管,都OK!就是难上上去而已!上上去蛮看。

网友:
我们这换灯管都收80     100的话他们接受不了啊     换灯管的时候自己小心点就是了    先看看别急拆   知道怎么下手了在搞,那样的话就不会 那么容易把屏搞坏

网友:
换屏的高手 都是从弄坏几个液晶屏 之后才成长起来的

网友:
提高价格,控制风险,提前跟客户讲好.

网友:
屏的排线不是那么的好焊的,用咯铁一焊就全毁容了。做维修的有时就是这样的啦,遇一事长一事。

网友:
可以发到深圳换BTO,就好了最多100

网友:
楼主 节哀修液晶的 很少有不坏屏的

网友:
有同感,我以前也换坏了一个,还要比你陪的钱多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自己看着办了,我上次帮客户换灯管,换好了以后白屏了,白屏了肯定是屏问题了,没有办法了,只有忽悠下了,结果客户拿回去了,是联想的,他拿到联想去了,结果联想的人又把机子拿到我这来修,我看到机子傻了,我说白屏修不了。

网友:
只能更换屏啦,换灯管之前首先要和客户说好,有风险性,坏了之后,不负责,这样一般就没事啦,不过换时还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真的很郁闷,换灯管的风险挺大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这就是给报价低的一个教训,换灯管还是很大风险的,我这散客150

网友:
换灯管之前还是与客户沟通好.换灯管有风险.

网友:
发往广州修复。。百元左右吧

网友:
呵呵 我也换过几个 就是第一个换后出了1条竖线 客户没有说什么可能是没看出来吧 后来的我加小心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收费高一些,如果换坏,直接换屏。买一台二手显示器,400元,把屏拆了,换上去,还可以收150,实际上只赔250.再把二手机器上面的一体板和驱动板卖了,外壳卖了,底座卖了,就赔的更少了。

网友:
如果50元换灯管,我不干

网友:
可怜的楼主啊。。。。~~~

网友:
维修反正是个小心活路哦~

网友:
兄弟节哀吧,常在河边走那又不失手

网友:
不要作无用功了,我们的一根铜线比上面的10根线都粗,怎么焊?

网友:
发去让工厂修吧,,看能不能搞回去,发去工厂修,也是几十块钱,

网友:
挨,坏了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交学费吧

网友:
我给你说个方法,一面用单面胶贴下,然后刮开断层,买一瓶导电银浆涂在上面,应该就可以了,修手机那就有这个东西,你可以试试嘛

网友:
赔个屏吧,以后小心就是好了

网友:
做咱们这行的这种事避免不了的,只能说小心在小心

网友:
换灯管收费要高一点。风险大。换坏了要给人家赔的。我们一般都在100到150之间,低了不换。能挣起可赔不起。

网友:
注意点灯管还是可以换成功的,不过确实很难换。

网友:
赔400元,也不至于儿子1个月不用喝奶粉了,喝稀饭吧

网友:
就是,搞坏了还怎么办 赔了哦

网友:
这个这么危险!我换过一次灯管,不过是14寸的,只有一根细的。是第一次换,开始买了一根灯管回来,换了好久,最后把灯管压碎了,后面又买了灯管,又折腾了好久才搞进去,试机可以,蛮亮的,只是有几个地方,一点点漏光。还好没搞坏屏。

网友:
唉。我也坏过勒。用美丽的谎言让客户快点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