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A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0-10-31):
      联想天逸80A主板维修过程
    这台笔记本一开始偶尔还可以开机,后来就灯亮屏不亮,开不起来了。打开机壳后发现,以前机器进过水,现在已经干了,但主板上有水渍的地方已经长出了绿锈,尤其是主板背面
电源插座旁边生锈严重,有一条较粗的走线中间已经锈断了。连接后通电,发现没有3V和5V电压。这之前还能开机灯亮,现在怎么会没有待机电压呢?后来考虑到断点处应当是没有漆膜保护的焊盘,可能会有线路下走。于是打开接点,用刀片刮了刮,果然下面有铜线断点,重新焊接后3V和5V电压出现。
此时通电发现待机电流偏大,5V和3V电压抖动不稳。测PQ4输出端电压只有8V左右,而且上下波动,输入端和G极电压均为19V。

从图中可以看出,PQ3和PQ4的G极电压是完全相同的,那为什么PQ3能导通而PQ4不能完全导能呢?经查二个MOS管均正常。后来发现P2和P3二点间跨接着4个1.5K的电阻,有两个生锈失效,还有PR63也坏了,换上这3个电阻后3V和5V电压恢复正常。
修到此处,以为OK了,可装机后发现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开机信号已送达KB910Q的2脚,如图:

但SYSON等各输出脚均为0V,怀疑KB910Q芯片损坏,但手头没有备用的,没办法更换。
后来在检查中忽然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这说明此芯片并没有损坏,可能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其中ACIN信号是检测供电的,现在为0V,恐怕是不对的。于是查下去,发现此信号由PU4芯片7脚产生,也为0V。测运放输入端5脚电压为2.6V,6脚为3.3V,负端电

压高于正端,7脚电压自然就是0V了。试着断开电阻PR9,让6脚无电压,通电后7脚果然就有了电压,再按电源开关,CPU 风扇起转,屏亮。那么,6脚电压为什么会升高呢?

如图,6脚电压出自PU5,进端16V,出端3.3V,在网上没有查到此电路的参数,也不知输出端电压是否应为3.3V,只好从PU4芯片处着手改动。只要让PU4B的5脚电位提高,超过6脚电位,就可以产生ACIN信号。最方便的就是改动5脚的上拉电阻PR2,找个60K的电阻,换下84.5K的PR2,再测5脚电压已升至4.2V左右,开机,运转正常。
    当然,实际的维修并不象上面写的那么顺当,东一榔头,西一斧子砍了好多下,费了两天时间才走出了迷宫。

网友:
电路为什么传不上呀?

网友:
么感觉象仁宝的点火回路出问题了,是仁宝板吗??

网友:
怎么没看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