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就停

楼主(2010-10-31):
       刚收到两块梅捷775针的主板 两块主板都是通电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不知是什么故障 急、、、、、、急

网友:
  主板有没短路会测量不? 不会我也没辙

网友:
主板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短路了吧,要么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先看主板的12V 5V 3.3V对地短路没 在不插4Pin 看短不?短的话就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测主板各个主供电有没断路,有短路就先修短路。没有短路可能就是某个电压出不来主板保护。

网友:
同意楼5的看法.估计是主板CPU部分电路短路!

网友:
偶也是新手  学习了

网友:
先把 CPU  拿下来  再测测     是不是上管短路了............

网友:
不插P4小插头试试
  如果能运行就是CPU那快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IO   或 或者 CMOS跳线帽

网友:
有没有跳帽插错,测各个ATX针脚的阻值,是否短路。目测一下主板,看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12V的场管短路了,你量一下。。。。。

网友:
把4PIN小电源拔掉还掉不掉呢 如果还掉的话重点查3V 5V 12V阻值是不是偏小 这种情况一般是短路影响的

网友:
能强制触发吗?能的话再量量看哪的电压没出来,一般问题就再那一块了,不能强制触发的话肯定就是有短路的地方啦

网友:
大部分是CPU供电短路了,不过我曾修到一块因为CPU座虚焊导致的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板子

网友:
肯定不关跳帽的事吧!还有强制触发有烧桥的可能啊,建议别试。估计是拔下4PIN就能继续转了,测CPU的MOS管,这些坏得多。献丑了,新手见解。

网友:
不加P4电源口也开不了机    且强制开机也开不了

网友:
主办有短路      一般这种情况是12伏短路

网友:
IO是W83627EHG吗?你测75PIN RSMRST#电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