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A-945PL-S3G

楼主(2010-10-31):
主板开始显示显示C1  内存电容鼓包 换过后OK 主板亮了   但是在主板的第一个画面就死机了   屏幕下边显示 按DEL  进入BOIS设定  按F12  进入启动项 ,接上键盘没有反映   键盘指示灯没有反映 ,只有在开机瞬间键盘指示灯才会一闪后面就死悄悄了,键盘接口的电容摘掉了还是一样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技嘉GA-94PL-S3G

网友:
查一下内供电供电的场管有没软击穿,还有测一下内存负载电压如果在显示时有跳变就把产生其供电的管电换掉。

网友(2011-11-29):
对,先刷下BIOS试下,应该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