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0-10-31):
我想问哈AGP 和PCIE的供电是好多还有查那根脚

网友:
在论坛下个图纸。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是图纸我还看不懂那位高手说话

网友:
找月饼老师学习吧

网友:
找接口定义图啊

网友:
争个积分不容易,直接上

4.5.3 AGP插槽AGP图形加速端口)直接跟北桥相连,让图形处理器与系统的主内存直接相连增加传输速率,在显存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调用主内存,分别达到AGP 1X 266MB/S、AGP 2X 533MB/S、AGP 4X 1066MB/S、AGP 8X 2132MB/S,AGP总有132脚,AD线有32条,在维修时可以理解为高速的PCI总线。AGP插槽引脚定义见表4-5所示。对于3.3V信号源(AGP2X显卡),B1/12-B1/13B2/11-B2/12A1/12-A1/13A2/11-A2/12为定位脚。对于1.5V信号源(AGP4X显卡),B1/22-B1/23B2/21-B2/22A1/22-A1/23A2/21-A2/22为定位脚。

PCI-E
插槽测试点(正面图)见图4-7
其中B1B2B3A2A3脚为12V供电脚,A9A10B83.3V供电脚,A11PWRGD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PCI-E设备提供复位信号。A13A14时钟测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A11为PWRGD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PCI-E设备提供复位信号。??????
A11就是一个复位脚高电平时说明PCI-E插槽复位信号不正常,正常时为3。3V的高电平收北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