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装系统

楼主(2010-10-31):
用U盘进入系统, 按DELETE进入BIOS进行设置,然后进入PE系统,

网友:
那怎样!说明下行不行!

网友:
说的有点高,但是很多人需要的是怎么弄成启动的!

网友:
汗一个...楼主有这么忽悠人的么
用U盘装系统 先得把U盘量产或者直接做成HDD的启动模式
后者比较容易 量产的话就要根据主控芯片型号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工具 比较麻烦

网友:
我看楼主是为了增加阅读数吧。还是发些正规些的帖吧

网友:
呵呵。我以为楼主要说怎么解决U盘启动出现重启的故障哦

网友A:
楼主 真牛X 已经属于超人了

网友:
楼主好象话没说完呀

网友:
要工具的 从百度上下载个 就可以了嘛

网友:
我也是优盘做系统 超级省事

网友:
找个系统镜像 然后根据U盘的芯片找个对应的量产工具,对U盘进行量产把U盘变为光驱 然后就会有一个稳定、耐用的系统安装盘

网友:
呵呵····U盘启动真的是好···我都有了一年多了···

网友:
楼主貌似 有什么要说的

网友:
要主版BIOS支持USB设备启动才可以...说的太笼统..

网友:
这样说谁会懂。。。。

网友:
我在用杏花梨雨,还不错,很好用的PE功能不少!

网友:
bios不支持USB也无法使用 新版本很好用

网友:
发个U盘启动软件上来啊,

网友:
你有说清楚嘛。。。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哎。。。

网友:
我去发一个用U盘锁电脑的.呵呵

网友:
我的U盘是8G的,前几天刚刚量产完,明天正好有个坏电脑,我要亲自试一试,呵呵

网友:
呵呵 很简单啊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 完美U盘维护工具

网友:
说的什么东西吗“?
谁都看 不懂。
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