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7500显卡焊盘掉点求助

楼主(2010-10-31):
一台T42 7500显卡拆下清理焊盘有两个掉点,在左下角第三排往上数第5 ,6点掉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看。。。一般掉点都是NC

网友:
谢谢答复,我看了点位图了,好像是空脚,但是不敢确定,所以请高手确认下,谢谢。

网友(点评):
空点掉了没关系。不用管。

网友:
       你看下那个焊点穿孔地方是不是正好在焊点下面,如果是就用手术刀;轻轻的向下刮直到看到下面的铜箔,然后在在上面镀锡磨平,再植球。
    不过这种方法很危险一旦失败了就有可能要换板。

网友:
这机器的PCB做得很好的,一般都是NC脚,查一下点位图就行了

网友:
7500的显卡不太好焊

网友:
点位图还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
一般掉了的空脚;希望楼主运气好

网友:
做桥最怕就是PCB板掉点的,,我每一次拆桥面都有点提心吊胆。

网友:
拿点位一看不就明白了,应该是NC 空脚

网友:
空脚的可能性比较大,对照点位图判断,确定了就不要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看了点位图后还不能确定吗?

网友:
如果你没有显微镜,那确实很头痛,其实用显微镜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空脚了。

网友:
一般都是空点,希望你掉的也是!

网友:
你上个图给我们看看

网友:
嗯!楼上拿上点位图看下!我帮你看了,是空脚!!!!!!

网友:
谢谢,放啄的青春 。

网友:
你用点位图看看有没有用啊

网友:
掉点了,看了点位图了,应该是NC,BGA上去,短路了。还要重新来一次。

网友:
你看到下掉点的四周的引线没,没有就是空角,还是不明你可以先个图片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