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不正常如何快速检测?

楼主(2010-10-31):
有块915板,测CMOS跳线为1.26V,插上主机电源后变成了4.7V左右, 正常不都是3V左右吗?
二极管我更换了也不行,焊下,这个二极管,与电池供电端相连的电阻,两边都会有正常的电压出现,加上双二极管就会拉低这个电压,请大家 指教一下。

网友:
查后极电路,应该是拉低了

网友:
这样要跑通相关的电路才可以,是吧

网友:
CMOS跳线接的一个电阻掉了,我也碰到过,变成5V了.

网友:
是和I/O芯片有关系,换了后不过开关针电压下降了。I/O还是有点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