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主板一特色

楼主(2010-10-31):
    标题这样写,可能大家以为我讲仁宝上电时序之类。但这案例只是对仁宝PCB板的一些感慨。原本以前就想写了,但一直没时间。
     主板仁宝LA-3801
    故障:不触发
     同行送裸板过来,说不触发,南桥和EC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资料了。但就是不触发。接机后,我首先量了一下主板各电感,都没短路现象。于是上电,
第一步:量EC和南桥的晶振波形正常
第二步:3V-ALW、5V-ALW、RTCVCC、VSB、RTCRST、这些电压都正常。
第三步:再量RSMRST、ICH_INTVRMEN、RTCRST 、SM_INTRUDER#、ACIN等也OK。
第四步:BIOS各脚与EC通信都正常。
第五步:休眠信号正常。
第六步:于是按下开关,电流动都不动下,用波波量EC的ON/OFF信号被拉低,PBTN_OUT#也被拉低,但S4和S3没跳变。
            但只要泡论坛的人会员都知道,仁宝的主板很多都是不上南桥按下开关EC都会发出SYSON信号,这信号EC无需收到解除S3和S4状态就会发出的。所以不用南桥按下开关后都会有+1.8VP电压出来。
第七步:按开关后量+1.8VP也正常,但很快就没了。当是怀疑1.8VP电压控制芯片不良引起掉电。于是叫小弟加焊芯片和+1.8VP电压相应的L、C。加焊完上电一试依然一样。
      因为按下开关EC PIN168的PBTN_OUT#信号也被拉低,但SB却不能发出S3、S4,那一定是南桥工作条件不满。于是查+3VALW电压也到达南桥,当量到SB的POWER  MGT模块时发现R277电阻收不到RSMRST#信号,
但EC PIN3发出了。
没错,就是断线了 。飞好线上电,电流跳到此为0.3A,手摸北桥严重发烫,当时以为看错图纸,飞错了线,反复观看几次,确认没看错图纸,但为何北桥发汤呢。于是再量各电感对地值,都没偏低或短路。因为南桥和EC等都被人动过铬铁了,于是仔细观看,真发现有一问题,PR121不知飞到那里去了。

而这问题竟然是小弟弄的。在其它料板上找了一个499欧的精密电阻,补上去后通电,电流跳变到1.5A,维修结束。
所以说对仁宝PCB板的一些感慨。今年最少修到6例仁宝断线的,2例PCB板漏电。

 会员2275382元2022-10-20 16:54

网友(点评):
ICH_INTVRMEN SM_INTRUDER#、不太懂 请版主指教

网友:
网速太慢了,这篇案例竟然花了三个小时。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不足,收不到RSMRST信号,所以不能发出S3/S4信号.学习了

网友:
"今年最少修到6例仁宝断线的,2例PCB板漏电",仁宝PCB板还真有问题

网友:
慢慢积累楼主的经验“仁宝的主板很多都是不上南桥按下开关EC都会发出SYSON信号,这信号EC无需收到解除S3和S4状态就会发出的。所以不用南桥按下开关后都会有+1.8VP电压出来。”

网友:
不知道对于PCB板漏电的情况楼主是怎么检测和维修的啊?

网友:
LZ辛苦了,维修思路缜密,维修动作:EC的第三脚到R277电阻断线修复,及相关元件脱落补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什么好方法,查到相关信号发现电压偏高或偏低,采用断开法判断.

网友:
ICH_INTVRMEN、   SM_INTRUDER#、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连499欧的电阻,都排出来了,检查的太细了,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H_INTVRMEN:this signal enables the internal 1.05v suspend regulator when connected to vcc rtc .
when connected to vss, the internal regulator is disabled
intruder: Detect  this signal can be set to disable the system if the chasis is detected open. this signal's status is readable so it can be used like a Gpio if   the intruder detection is not needed
哈哈,我们好好学习,没法,谁叫INTEL是美国生产不是中国生产的.

网友:
是PCB的问题,还是上家搞的

网友:
精密电阻换算起来还真是麻烦 每次都要翻阅资料

网友:
收不到RSMRST信号,所以不能发出S3/S4信号.学习

网友:
我还在学习中  仁宝的板子还没碰到断线的  谢谢LZ

网友:
一般都是检查ec有没有发出rsmrst,能查到电阻必须有图纸。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你对 ICH_INTVRMEN、SM_INTRUDER# 这两个信号的理解  谢谢

网友:
南桥没有复位信号,RSMRST吧,,不简单了,,如果不细心的话,就很难修了。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分析电路的帖就忍不住赞叹
才发现自己为修路还漫漫兮哟

网友:
RSMRST#应该是没有按开关之前,就应该到南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