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A590 花屏

楼主(2010-10-31):
佳能A590 花屏,换了只旧的CCD 也花屏.不知是否主板坏了?
佳能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主板或镜头的问题,,和CCD无直接关系,,可以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
明天我的新的CCD要到了,换上去试试再说.

网友:
还是觉得是CCD 的问题吧。

网友:
第二个CCD换上去之后,问题还是依旧.不知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还是周边的电容坏了?

网友:
合成科技所说的是镜头问题,能否具体讲讲是镜头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图像处理器周边的电容漏电所导致的?高手们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机器没摔过,有可能是防抖部分问题.

网友:
防抖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机子换了二个CCD已经花了我不少钱了.如今镜头的排线也被我弄断了.飞来飞去还是飞不上去.排线实在是太线了.防抖手工可以修复不,还是得直接换掉?

网友:
防抖坏,能否讲下其中的原理?

网友:
防抖坏一般是图像模糊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已经越搞越坏了,哎....

网友:
还没遇过学习中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复,我的相机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
版主,我可是在等你的答复的噢.

网友:
如果是镜头防抖坏,我再买个镜头来试验试验.等你回答噢.版主.

网友:
好,我再仔细问问,你上传的图片,是否有开闪光?能否提供更多的图片参考?

网友:
没有开闪光灯.

网友:
请提供更多相片参考

网友:
只要是刀爷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
不是CCD的问题,就是DSP虚焊,你先吹一下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镜头模块或排线磨损!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A:

换CCD时连CCD的排线一起换的,不存在排线磨损的情况.镜头模块是指哪块?

网友:
我已经联系后被我扯断的镜后组排线了.正联系购买

网友:
DSP芯片用风枪可以加工吗?我只有焊台跟风枪.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关键是你的技术去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