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MX主板,

楼主(2010-10-31):
这一片板是华硕P5G-MX..CPU是E2140..现在是这样的,CPU我放到别的主板上,开机不跑码..应该可以确定是坏了CPU.
但是这片板子却也怪了.用好的CPU装上,一通电马上掉电,再怎么按开关都没反应,一定要把电源线拔掉,等几秒后再插上,又是一样,开机马上就掉电,.我用假负载装上量电压全都正常..而且开机不管多久都不会掉电,CPU座边上几个小电容已经全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请问这板应该怎么修,?给个路子,谢谢!!

网友:
打一下座的阻值

网友:
CPU座坏或电源芯片坏,你也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原因是CPU供电没 出来保护了。有可能是CPU座子不良、电源芯片不良等。

网友(2012-05-14):
没有理由啊

网友(2013-03-09):
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头痛中,

网友:
多数电源芯片问题啊~

网友(2013-10-25):
我这个没rest怎么修啊!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