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华硕主板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0-11-01):
你动过南桥没? 我遇到过南桥没做好,也是上CPU后一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最初以为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拿一块好板来全换上去,结果还是那个样了了,最后在高人指点下重做南桥后,OK.

网友:
先清一下CMOS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了吧。照你说的情况,灭了在开就开不了了应该是。楼主测下CPU供电的管子吧。那边的上下管应该有烧的。一定要仔细的测量。如果查出有坏的拆下来一定要测量焊盘是否短路如果短路继续查找。肯定还有烧的。CPU电压芯片坏了也有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