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开机-代换

楼主(2010-10-31):
型号:LE2
故障:不开机
同行送来一旭日125不开机,接到主板首先观查主板外观,发现MAX1999严重腐蚀,

20 V+脚都断了,怪不得没待机电压了,另外找了个,MAX1999装上,然后,周边清洗了下,以为就此修复,上电电流上到0.3掉电0.00待机也掉了.看来主板还有哪短路,接着查,MAX1999条件吧(IC很老了,工作原理,我就不说了,大家听的够多了) 先查 V+
18.5
正常, SHDN
11V
也正常字 VL电压没有,哈哈问题找到,原来条件没满足.前面条件都有了,VL为什么没出了,原因两个一个IC,还有一个就是后极短路,IC刚换了个料,可能性不大,直接打,VL对地值,发现对地短路了,怪不得 图纸VL到达了好几处,懒的一一去断开了,直接用电击法吧,很快找出凶手如下图:
修这板,花了我最多的时间,就在找这个IC代换上了,所以记录下,也给大家提个醒!
这个5IC实图:
我找了好久,在同样的广达主板 ZL9 上找到,如下图:

引脚完全一样,此板就此修复!

网友:
恩。想问下,像这种短路,烧鸡法在哪个切入点进行烧鸡?
话说好久没吃烧鸡了,晚饭吃的好饱,过段时间买只烧鸡做晚餐

网友:
哇塞,,NB哦,,请问是怎么发现那小东西坏了

网友:
专家厉害啊,这种短路烧鸡法很直观的找到元凶~

网友(点评):
小彭,最近在哪发财啊,好久不见了。。结婚了。

网友:
烧鸡大法,我还是不大会用呀,每次都烧不出来。

网友:
你这点击发,是接点烧短路吗???
说的我不明白啊、
小弟才疏学浅啊,

网友:
好像是个精密稳压器么?

网友:
专家是不是挂到VL上烧的阿?

网友:
VL一般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VL内部输出 5V

网友:
楼主厉害!
怎样烧的,说得具体点才好

网友:
LZ真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楼主 ,点击法的本领厉害啊!

网友:
对付这种短路的板就得用电击法,方法是:将可调电源电压先调到所击处电压的一半,电流由小到大调,每击一次看电流和电压有无变化,再用手摸板上有无元件发烫。还不行,再将电压调到正常电压值,再把电流由小到大调重复前面操作,即可找出坏件。

网友:
没有vl怎么能触发呢  vl不是内部bst供电吗

网友:
我上次也用电烧,烧出来一个5教的芯片,找了半天找不到一样的元件,发现是产生3.3v的
于是直接断开,飞了个3.3v电压 过来,开机ok ,笔记本的IC 真是不好找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的板子 上次修花屏加焊显卡把附近的温控芯片MAX6647 击穿了   没有统统同型号的IC   通过照料板发现一款机器的温控 脚位定义 和它是一样的 ,芯片的第2.3脚很明显地连这个电容 C608 不管三七二十一  换了再说    通电试了试 亮了 装机 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VL电压是从哪过来的,发个图上来最好了.那样大家可以看明白了..

网友:
..........VL5是1999内部LDO5出来的,上面图上都有啊!

网友:
谁说下是怎么烧机大法的啊,是用可调电源输出的电压来进行烧吗